求助,浏览器预览监控画面出现绿色竖杠,怎么解决?

楼主(2012-12-05):
没找到合适的版块,放这里吧,希望有人能帮到我。
刚装了台海康威视4路硬盘录像机,在一台配置为AMD2500+,技嘉主板,2条256M一代内存,集成显卡的电脑上,用浏览器预览监控画面出现如图问题。4个窗口都有绿色竖杠,并且闪动。换了同样配置的电脑故障一样。系统重装了,浏览器也换了,还是不行。但是同局域网内的另外一台8路海康硬盘录像机,在这台电脑上8个窗口都正常。其它配置的电脑都没问题。

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谢谢大家。

mey
我给个建议你,我经常装监控,劝你换台录像机会更好,,线路没问题,我觉得是芯片问题。换下INTEL芯片主板的机器试下。。

网友:
这个不是软件问题    一般检查  线路    和头子

网友A:
你肯定你的软件没有问题吗?软件的嫌疑最大你试试吧

网友B:
插上个显卡就好

网友C:
是不是那个摄像头有问题你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你的软件没有问题吗?软件的嫌疑最大你试试吧

8路的同一台电脑就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插上个显卡就好

4路的有问题,8路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那个摄像头有问题你换一下试试

截图后,没图像的那个有竖杠,实际浏览时4个都有。8路的正常。

网友:
解码器问题、2台编码不一样,所以那台可以,这台不行。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感觉会不会是你监控主机里设置的问题,也就是视频预览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4路的有问题,8路的没问题。

4路的硬盘录像机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吧,
比如:机器内的接口松,
问问海康威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