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美版IPHONE 4S触屏失效维修

楼主(2012-12-05):
    接一个IPHONE 4S淘宝买的所谓新机,美版机,才用没多几天,触屏就无法使用了,拆机检查,当时我就震惊了!主板还有进水腐蚀的地方没有清洗干净的,很显然这是翻新机。先把板子拆下来,放超声波清洗机里,洗上10分钟,拿出来再修。
   其实触屏失效的机器,非常好修,基本就是电压问题或者触屏IC问题,首先测量触屏IC的工作电压和VDD电压:

    经检测VDD正常,而VDDLDO没有电压,这是一个由电源IC产生的1.8V LDO电压,经R16一个0.1的电阻供至触屏IC U19,经测量R16已经损坏,直接取下R16,飞线过去,故障解决。

网友:
高手。。。网上买的东西还真怕,,最近想去网上买个数码相机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版主  手机也修   思路  很好     怎么 翻新机这么多     真怕买到翻新的

网友:
网购信不过的,买手机相机还是去香港买一下吧,虽然态度对大陆同胞不太友善,但机器用起来还是可以放心

网友:
网店买手机,除非带实体还放心点。

网友:
请问超声波清洗机是个什么原理啊,公司倒有一台,不知怎么个用法.....浪费

网友:
高手维修思路清晰,一烙铁焊出新乾坤。

网友:
请问楼主这些手机图纸都是在网上下载的吗? 我感觉楼主系统学习过苹果维修。

网友:
苹果图纸网上是有下的。

网友:
飞线不难,知道往哪里飞就难了,楼主厉害啊

网友(2013-01-05):
楼主全能型人才   厉害

网友(2014-06-19):
现在网购好多都是这样的翻新机.

网友(2014-08-20):
nan aa 难啊

网友:
有点技术含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