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250G笔记本硬盘 需要按F1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2-12-05):
本人一个联想Thinkpad本子上面拆下来的西数250G硬盘在原机上按开机键之后提示要按F1才能进系统,但是键盘按了没反应,换到另一个本子上,同样需要按F1才能进系统,不同的是按洗F1之后能正常进入系统,进去之后也能正常使用,唯一的麻烦就是每次开机都要按F1很麻烦,求高人指点哪的问题

网友:
硬盘出问题了,检查硬盘S.M.A.R.T,如果BIOS里有S.M.A.R.T选项请选择关闭。

网友:
按F1一般为硬件故障,或者电池掉电,找到问题后对应处理就行了。 也可以参一下是不是楼上那种问题。

网友:
BIOS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好像1楼说的

网友A:
硬盘应该有坏道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SMART出错了,说明硬盘有些故障,最好不要放什么重要东西在上面,说不定哪天不高兴就坏了.

网友:
把硬盘SMART清零,或者让主板不检测SMART

网友:
硬盘没有坏道的,MHDD扫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应该有坏道

MHDD扫描过,没有坏道,有几个绿点

网友:
在提示按F1的时候还有一段英文,请查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就可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HDD扫描过,没有坏道,有几个绿点

SMART坏,和坏道无关系。进CMOS关掉SMART,还可以用,但不一定能用多少时间,我遇到过的,半年后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ART坏,和坏道无关系。进CMOS关掉SMART,还可以用,但不一定能用多少时间,我遇到过的,半年后

coms里面没有smart这个选项,弄不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挂到其他的机器上行不行?

网友:
随便找个WDR的软件,清了SMART就可以.
这种硬盘要坏了,要当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