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问题“梅姐”I5P43G终于被搞定

楼主(2012-12-05):
第二次发帖,修了块梅捷I5P43G跟坛友们分享,上图先。。。

收来的板子,不知道故障,先测短路...没问题。。点开关不上电,故障出现了。。
是inter板子,测待机条件加触发电路5+3
待机条件:跳冒3.1V 晶振 0.4V 0.3V  pci a14脚3.3V  rsmrst(83627DHG待机电压好是75脚)3.3V   都正常啊,
再测触发电路:(83627DHG 触发脚位68-67-73-72)先测68脚3.3V点开关,没跳变。。于是就测开机针0V  3.3V也正常啊
怎么就没跳变呢,打下68脚和开机针其中一针阻值17 (也算正常)和另一针无穷大,都对啊,怎么就。。。。打下开机针的阻值两针都是500多,这就不对了。。。把一针用镊子接地后,点开关。。。。

把开机针负极飞线接地

再点开关OK,
但新问题又来了

不跑马,,,真是的,问题还真不少,怪不得人家P43都不要了,开工
内存供电2.0V  桥供电1.53V 1.18V  总线供电1.23V  cpu供电1.32V
pci时钟1.7V cpu时钟0.4V
pci复位3.3V  cpu复位1.2V

带灯座也没看出问题,其他总线也懒得测了
又是都正常,于是我考虑刷个bios还是干南北桥(如果干我是先干南桥的,因为北桥有灯座还放心点)
刷个bios先。。。上官网下了个2.4新版bios,500P准备好,刷好了上电测试,涛声依旧
怎么办呢,干南桥还是,查什么总线。。。。。。
。。。。。。。。思考中,刚才下bios的是时候还有个1.4老版的,要不再刷刷,反正500p还没收起来。。
1.4版bios。。。上500p。。。上电测试。。奇迹出现了。。。。开始跑马了。。。哈哈

但没跑完就重启,没跑完又重启,“梅姐真是有个性”

没地方下手了,难道是内存供电2.0V高了,或是供电不稳定又没示波器,我可不想把电容,场管都换一边,
蛋疼。。。。。。。
反正这样了上个显卡试试看 “梅姐”能怎样,
哎呦我的亲

.检测不到显卡还有重启的,插上显示器试试,对梅姐我是不太放心了

这块板问题不大,真够麻烦的,看来自己技术还不行啊,我会继续努力的,
坛友们看看我修是板子

大家给我加分加油吧,谢基地的饼哥和徐老师,谢不厌其烦听我问幼稚问题的同学们,坛友们, 谢大虾们!!!!

网友:
我当时要是有你理论学的一半就好了

网友:
楼主修的板子问题真多啊!

网友A:
新手看你这个还是很有帮助的,lz排版也弄的不错,学习了,给你加分。。。
不过听你那个最后的一句话很有道别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看你这个还是很有帮助的,lz排版也弄的不错,学习了,给你加分。。。
不过听你那个最后的一句话很有道 ...

感恩嘛,我报了液晶,过两天没空搞主板了

网友B:
顶你,看到哪么多的板子,真想整二块修修

网友:
这个鬼板子还是质量太差劲了,都是毛病,修好也难过八月十五啊。

网友C:
我有一块板 内存过不去   什么条件都正常  北桥压过  BIOS刷若干次    就剩下南桥没搞了,明天搞南桥去。看了楼主的文章学了不少啦!

网友:
有块类似的,刷过BIOS亮了,不过几次又不亮,等我试试刷老版本的

网友:
顶一下,楼主生意还不错呀

网友D:
哥上次修好五块二手板,等到卖的时候只有一块好的了

网友:
梅姐还真NB
z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你,看到哪么多的板子,真想整二块修修

那些大多都修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哥上次修好五块二手板,等到卖的时候只有一块好的了

修好了,我还装系统,拷机测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板 内存过不去   什么条件都正常  北桥压过  BIOS刷若干次    就剩下南桥没搞了,明天搞南桥去。看 ...

内存不过,inter板北桥比南桥可能性大点

网友:
吸取经验,对于新手的帮助是很大的,谢谢LZ 。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呀!这么多的板。

网友:
楼主生意好好哦!水平也很牛!前几天修个北桥没电竟然能复位,梅姐就和女人一样难捉摸啊!哈哈

网友:
楼主一看就牛,光标题就醒目,"梅姐被搞腚"

网友:
我是刚学习主板维修的,简单的电压知识知道一点,楼主的文章让我巩固了电压的基础知识,谢了

网友:
部分大板是会出现不插显卡反复重启和不过内存的现象,不注意确实整到你吐血,但是先前开机针负极接地还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网友:
还是维修经验不足啊,有些是靠碰的,呵呵

网友:
谢了,共同进步

网友:
这块板子问题太多了,哎,要是我我就头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我还装系统,拷机测试,呵呵

自己的板一般进PE试试,没问题就收起来了 ,感觉现在主板太不稳定了

网友:
梅姐的板子就是可求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空交流下,呵呵

呵呵行啊!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网友:
板子好多啊

网友F:
楼主第一次刷的BIOS是2.4的 ,是不是你上的U低了而不能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第一次刷的BIOS是2.4的 ,是不是你上的U低了而不能亮机的?

E430 试的,G31-P43都行

网友:
真有耐心啊!

网友:
谢谢分享,只有一点一点的积累经验,才能不断的进步。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