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HP 510 LED屏,暗屏一例

楼主(2012-12-05):
   接台,HP 510 的机器。LED屏,暗屏。用其它烂屏测试能亮,排除主板问题。拆屏,是奇美屏,升压芯片为 CZ=6E。(在小排线的旁边位置)在另一个三星坏屏上找到CZ=DC的芯片。根据经验此芯片前面二位字母,就可以更换。不管三七二十一,更换。通电,屏亮。此机修复。最经典的地方就是,CZ=DC芯片中间是有一块接地的。而CZ=6E芯片是没有的。想不到更换也正常。

网友:
不可能没有接地吧,是从其他脚接地才对,,,,谢谢分享

网友:
不是吧还有这种事

网友:
这样也可以?
这种芯片都不知道怎么代换,高手给解释解释。?

网友:
这种RT的芯片很难知道代换的,不知道的可以下载这个查询,挺方便

网友:
对屏不熟  你是怎么判断一定是这个芯片的呢

网友:
屏能显示,屏暗啊,那跟其它电路应该没关系吧。就只能是LED灯的升压电路了,要摩是芯片坏了,要摩是芯片周边的无件坏了,当然是先换芯片罗,而且屏的电路图也不好找。。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一定是这个芯片

网友:
卖芯片的说这种芯片只要看前二位一样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种芯片在主板上也是一样可以代换,我们找换这种芯片是看=号前的两个字母一样就可以了,后面的不用管.

网友:
有保险的话一定也烧断了

网友:
逛此帖,学会了一类芯片代换,谢谢啦

网友:
上次在迅维论坛看到过引芯片的讨论,所以我也知道只要看“=”前面的相同就可以了 。楼主能一针见血的指出故障并换掉还是有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