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源故障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12-05):
手头有一短接不启动的电源,接电后测得大电容处有240和280伏的直流电压,紫色线待机6—7伏,绿色5伏,N7500的各引脚电压也都正常。但短接后风扇不转,不输出电压。该电源故障在哪呢?求高手指点。(断电后测得开关管也没有问题。)

网友:
12v电压不正常,查看前级,

网友:
查找启动电路周围元器件,,,场管和启动电阻

网友:
大电容的电压不对称,检查大电解性能,以及其平衡电阻是否正常。如果该大电解的固定用胶上的有阻值显示的话,先将该胶处理干净再说。

网友:
是不是那个主板上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大电容电压不对,均压电阻有问题或者电容鼓包了,先换掉再说

网友:
建议大电容和均压电阻(大多是1M欧)检查一下,一般电容坏的多。

网友:
我记得的平衡电阻坏的较多。

网友:
哦,学习了,大电容有问题,辅助电压貌似高了点啊.

网友:
大电容电压明显高出许多,两个电容是串联的,每只160V左右。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俺先照你们的去试试哦

网友:
查大电容和平衡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