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F1500 开机1.6a 掉电并不显示

楼主(2012-12-05):
先是不上电,一颗5V的MOS管坏了,更换后到1.6a就掉电。显示器跟内存不插也掉~请高手指教

网友:
那就是还有电压没出来掉电了?先查查有没有电压没出来的再说

网友:
有信号没有出来  你看看复位时钟等

网友:
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V都有了~

......那除了3V 5V呢?你不是能触发,触发后掉电的吗?你测测其他电感除了电池充放电那边一个电感没电压,其他都应该出电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