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开机电流0.7左右

楼主(2012-12-05):
联想g430开机电流0.7左右,请师傅们帮忙指点下,
5VS_GATE是19v
susp是0v
多谢!!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吧,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电流还有跳变啊,如果有,就按楼上说的试试,没有的话,估计没过CPU呢,就得好好查查了

网友:
现在测cpu供电,pl2和pl4靠近cpu端是1.07v,另一端是0.6v,

网友(2013-10-14):
susp这个电压都没出来肯定不会开机不显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