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版主和论坛里面的师傅们帮忙看下这个IO在满足那些情况下才会发出EC_PWOK

楼主(2012-12-05):
这个机器是神州HP640的机器,以前在我手里面我看了两天由于不懂这个机器的时序搞不来,电流上到0.36的时候就掉电,HWPG是来了的,各个电感电压都没有问题,给高手看,放到他那边半天就修好了,拿回来看是做的南桥,以上图纸是这个机器的IO的图纸,我测量到各个电感电压都没有问题,对地也没有发现明显异常,我测量到PLT_RST这个信号没有,EC_PWOK这个信号没有请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呵呵,楼主也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都研究了三个月了都没有解决阿。哎我也想知道怎么修,我那机器是sw7的板位,估计您也是吧

网友:
应该还是电没有出来完吧。。。。。

网友:
EC_PWROK 和PLTREST# 差一大截 你怎么能量不到PLTRES#直接就量EC_PWROK

网友:
图纸发来看看

网友:
cpu供电有没有?ecpwrok个人认为应该是收到hwpg后发出的。

网友A:
我确定各个供电是完全出来了的,HWPG这个信号也是出来了的你的QQ多少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在基地学习的人,理论超级强悍,我的QQ136921130请你指点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确定各个供电是完全出来了的,HWPG这个信号也是出来了的你的QQ多少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在基地学习的人,理 ...

CPU芯片的PG信号也是出来了的

网友:
看下r404有没有被动过呢?ECPWROK是经R404给南桥的,也许是被南桥拉低了。

网友:
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了,还是做的南桥,但是它的时序还是没有研究透彻,望知道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是一个电压的PG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楼主的问题也应该是南桥拉低了PG导致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芯片的PG信号也是出来了的

那你应该到与门的输出端量pwrok信号,如果没有可以采取断线法看是南桥拉低了还是与门坏了或者是与门的工作条件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确定各个供电是完全出来了的,HWPG这个信号也是出来了的你的QQ多少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在基地学习的人,理 ...

其实我现在还在实地学习,谈不上强悍QQ472420692

网友:
也许是POWOK已经出来被南桥拉低掉了,你确定是加焊的南桥就OK么,不是换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