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E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05):
我是新手,跟着人家来发发自己的经验让大家参考下,如果有不好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教

症状跟这神贴很相似, 只代码不同, 所以症状就搬过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2052&extra=page%3D2%26filter%3Dtypeid%26typeid  %3D4%26typeid%3D4

上U测试, 只看见测试卡疯狂的亮了又灭,2秒通电掉电循环一次,非常象12V保护(但12V短路保护是不会再自动上电的)。不
象是自动检测信号(有些主板第一次开机要闪几下才能进系统,但时间通电掉电没这么快)。还是耐心等了10几秒,还是反复
掉电,表针短路RST针后,神奇,电源完全断了,不再自动上电了,反复开机,偶尔能跑下98 1D 60

这板是有神贴之前已开始修, 没思路情况下, 尝试了刷BIOS, 再换了IO芯片W83667, 用力按南北桥CPU座开机等, 当然是木变
化. 心灰, 把板掉垃圾堆

后来看到神贴
神贴其中回覆提到

"p43主板缺供电会循环重起丶点复位变关机是正常现象"

P43与P45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P43不支援ATI CrossFire双显示卡并联和不支援DDR3 1333的记忆体。而其他规格基本上完全一样。

因此p45主板缺供电也会循环重起, 这板维修看见曙光了, 从垃圾堆拾起

测主供电
CPU供电芯片ASP800 八相PWM Vcore 1.4V,
内存供电芯片uP6203A 两相PWM 1.88V,
内存VTT供电芯片RT9137C 0.9V,
桥供电芯片uP6203A 两相PWM 1.15V
其他待机电压5VDUAL, 3VDUAL, 1.8VDUAL也正常

只有超频而变可调的电压未测

可是这板图纸, 有大侠雪地裸求也求不到
只有找近亲P5QL-E点位图参考

P5QL-E跟P5Q-E相同是用自家芯片ASM8283
控制是华硕自家超频技术vturbo

拔去CPU的12V四针头, 避免循环重起, 才测电

13脚 CPU_PLL参考电压 1.53V
14脚 总线供电参考电压 1.25V
15脚 内存供电参考电压 1.87V
16脚 桥供电参考电压 1.13V 也正常

再翻P5Q-E用户手册,

还有PCIE SATA 电压
北桥GTL 参考电压
CPU GTL 参考电压是可调

参考技嘉ep45-extreme主板图纸

在板上找到编号S11小八脚IC uP6262,
测电
6脚1.18V
7脚0.84V
8脚0.84V也正常

再跟踪总线供电的opamp 324及MOS

电压正常

所有电压正常, 为何循环重起?
插回12V四针头
呆了, 不循环重起了
但变跑循环98 96

跑码不同应该是IO做成
详细检查IO焊点
发现23脚LPC讯号F_LD0
跟24脚+3V短路
排除后正常跑码

不过还有小问题
BIOS里CPU温度跟主板温度是一样
怀疑是新换的IO坏,
不过不会影响功能
就不再换IO了

网友:
楼主的文章真的很长,但还是耐心的看下来了。

网友A:
我有片一样的主板··CPU没有供电··故障也是循环启动·  说是进水了·
  内存  南北桥 电压正常···
测 ASM8283
14,16脚 3.3V
LZ  请问 这个芯片可以判断它坏了嘛··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把23脚跟24脚的短路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片一样的主板··CPU没有供电··故障也是循环启动·  说是进水了·
  内存  南北桥 电压正常···
...

木ASM8283图纸
只是推断

14脚总线供电参考电压
应是拿4脚外部总线供电参考电压作基准
再另外通过SMB总线作软件调校的

所以推断应先测4脚是不是也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把23脚跟24脚的短路修好的?

惭愧
是换IO时焊功不过硬
连鍚
修是挑开连鍚

网友:
是强加电修的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