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开机提示:Enter Password 求高手帮助解决

楼主(2012-12-05):
华硕X81S,开机出现Enter Password 连续回车3次,提示F2,按F2可以进系统,求高手帮助解决,进不了BIOS,只有F1、F2、和ESC可以用
笔记本

网友:
可以清BIOS试试,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就涉及到破解密码的问题了

网友:
只有强刷bios了

网友:
华硕的没有密码芯片的,刷BIOS就可以去掉密码的

网友:
必须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