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T42P高分屏换上T42低分屏后不开机,求解!

楼主(2012-12-05):
高手来,小弟昨天收来一台T42P高分屏IBM本,起初问题为暗屏,能正常开机,外接显示正常,因为大意换上T42低分屏后不开机,换回原来的高分屏一样不能开机,求解!
不开机

网友:
查了相关资料为烧板,现在开机后滴滴滴滴,响四声,停几秒再响四声,就无任何反应了,外接显示也无显示,黑屏不亮

网友:
查显卡吧

网友:
刚把机器拆了,开机三秒后就保护关机了,再按开机键反应,重新上电后也是开机风扇转下就保护关机了

网友:
高分屏上了低分屏的一般屏的保险会烧,仔细查下

网友:
屏保险位置一般在哪里呢,在主板上还是在屏线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