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待机电流0.15a,

楼主(2012-12-05):
客户送来一个进水机,
故障现象:联想g460待机电流0.15a,(没插电池)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的亮,电流无不变化,仍0.15a。3秒后,电源指示灯灭,电流仍无变化。
拆机后仔细观察,主板并无腐蚀漏液,经仔细观察发现一二级管呈色不正常,测量后发现短路(D6),换新后,故障现象依旧,下了个图纸,发现D6和D9的电压应该都一样呀,测量发现D6正极3v负极5v。而D9正极1.2v负极1.5v。是不是正常的,还有PCH_V5REF_SUS信号和PCH_V5REF_RUN信号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桥是HM55的芯片,是不是桥已经坏了?
file:///C:/Users/Administrator.WIN-B80983VR962/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95193297/QQ/WinTemp/GE/0AA85E77-7CA8-443B-AD83-0C2AB8235DD9.jpg file:///C:/Users/Administrator.WIN-B80983VR962/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95193297/QQ/WinTemp/RichOle/PKPW6B@L%7BS%7BWPG81)0T%7BXE6.jpg file:///C:/Users/Administrator.WIN-B80983VR962/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95193297/QQ/WinTemp/RichOle/S4D]I2XV3KX(FZ7NO%7BMM99V.jpg

补充内容 (2012-12-6 09:01):
如果这3个图看不到的话,请看6楼,我从新发的,

网友:
图片你们看的到吗? 麻烦各位高手了

网友:
先拆南桥吧。可能有短路

网友:
那两个信号是SUS缓冲电压开启信号跟run运行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你那两个二极管不正常 负极电压都比正极高了 本来是比正极低0.7或0.3v电压

网友:
各位亲们  我已经修好了,d9的电压不正常 ,hm55芯片坏了,换新后就好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待机电流大了。

有短路。

网友A:
修好后有没有关测一下D6 ,D9 正负极电压,是不是负极电压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有没有关测一下D6 ,D9 正负极电压,是不是负极电压低啊

当然测了  不是说了吗  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B:
D9电压不正常这是对的,因为虽然D6和D9的电压为一样,但是D6为待机电压,D9为开机后才有的电压,待机不正常一般为桥或者EC或者系统供电的线性电压发出不正常引起的,D9的电压应该为S3状态下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9电压不正常这是对的,因为虽然D6和D9的电压为一样,但是D6为待机电压,D9为开机后才有的电压,待机不正常 ...

您说的太对了,我测量了一下,待机状态D6有3v 5v   D9没有电压,开机后,D9的电压就上来了,也是3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