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愚蠢的问题?

楼主(2012-12-05):
我就是搞不明白了,桥供电所指的事南北桥供电吗?它们各自的供电一般是多少啊!供电这部分 线路可以理清楚  但电压应该是多少真理不清,有哪位神人可以回答一下啦!我在这里感谢啦

网友:
1V-1.8之间

网友:
桥供电一般在1V到2V之间

网友A:
谢谢了,是1至2V呢还是1至1.8呢   给个明确的答案好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是1至2V呢还是1至1.8呢   给个明确的答案好不。

也主不几种吧,  从低到高  1.05  1.2 1.8 3.3V  有的医RTC部分是3.3V的呀,所以应当算上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主不几种吧,  从低到高  1.05  1.2 1.8 3.3V  有的医RTC部分是3.3V的呀,所以应当算上它的

谢谢啦!记住了。

网友C:
高保洪,是不是你哦

网友:
1v-2v
之间   都有电压

网友D:
桥供电就是指北桥和南桥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保洪,是不是你哦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谢谢了   请问一下  桥供电所指的事南北桥吗?

南桥北桥供电  一般有1.05V 1.2V 1.25V 1.5V 1.8V 1.95V
我见过的就这些

网友:
南桥北桥电压包括1.5V,1.2V,1.8V.1.05V,其中北桥有两个电压一个是内存电压,还有一个是总线电压

网友:
不同芯片组,桥的供电电压有所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供电就是指北桥和南桥的供电

谢谢啦!很感谢

网友:
一般应该是在1~1.8V之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