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60不能打独显驱动一打就黑屏

楼主(2012-12-05):
有个Y460机器主板摔坏了,买了个版主装上后做XP或WIN7一打独显就黑屏,ATI显卡。上官网下驱动也不行,最后没办法把机器发给卖板子的卖家给打的驱动,回来后一看板子换了,想问下这个打不上驱动怎么解决???

网友:
ATI的双显卡驱动是单独下载的 在官网找  独显驱动里面自带集显的驱动

网友:
下过,不好使,

网友:
XP不支持双显卡驱动, WIN7可以。     可以换个新一点的WIN7装双显

网友(2013-04-13):
这个问题是通病 装win7只要装独立显卡驱动机器黑屏然后进入睡眠状态,显卡是ATI的。 我曾经刷过BIOS 当刷过EC的BIOS的时候,问题貌似解决了,可是高兴的早了,问题变的有时候黑屏,有时候正常,更要命。由于客户催的急,拿走了。

网友:
这个机器装XP系统 到BIOS里调成独立显卡 机器一切正常。就是装WIN7犯病。呵呵。

网友:
请最好从官方下载显卡驱动安装就可以了。  先集显,再独显

网友:
进安全模式 先卸载集显 在卸载独显  进系统 安装官网集显驱动  再装独显

网友(2013-05-15):
要不试下win7 64 位系统,有些蓝屏的装 这个系统之后都不蓝屏

网友(2014-05-06):
我有一个是老是装不上独立显卡驱动,郁闷死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大家的解决了吗。回复一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直接禁用掉收钱给客户了,呵呵。没时间

网友(2014-10-26):
这个问题真不好弄  我换了个显卡太不行  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