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X-K上电不显!

楼主(2012-12-05):
今天无聊,没事拿一块富士康G31MX-K主板修修,说着动手,先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没有明显伤痕。再表表这测测,那测测没有明显短路。好吧,上电,能触发,再次这测测,那测测,最后发现没有CPU核心电压(VCCP) 然后测上下MOS管, 发现上管G极S极无电压,D极有12V电压。下管D极S极无电压,G极有11V左右电压,根据PWM原理说明CPU核心电压IC进保护了,先不管,把三项供电的六个下管全吹下,测得都正常。没办法上电触发,测得上管G级有2V左右电压,D极有12V电压,下管G级有11左右电压,由于本人比较懒,懒的去测六个下管到底是哪个坏了,就全换了,换上后,上电触发,测还是没VCCP还是没电压,想想有些775的主板要上真CPU才出VCCP,毫不犹豫上CPU,内存,接显示器,通电,触发,一声响亮的“嘀”显示器出现了LOGO画面,自检提示无硬盘。到此该主板算是修复成功!最后总结“由于下管MOS管软击穿,导致CPU核心电压IC进保护。”至于是哪个MOS管,反正板子修好了,也懒的去管是哪个了。

网友:
楼主文笔很好哦,看你的文章不累    楼主也挺烂的哦   场馆直接全下了  全换了  要是我肯定一个一个的测 坏的我就下掉  上一个好的。

网友A:
人懒嘛再说我MOS多也不在乎几个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懒嘛再说我MOS多也不在乎几个MOS管。

MOS是买的还是废板上卸的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是买的还是废板上卸的撒!

批发

网友B:
你是做批发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批发的啊!

卖主板元器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主板元器件的?

不是,是买元器件时买的多。叫老板给我个批发价。在华强电子世界买的。

网友:
呵呵。。。财大气粗呀。。。。。厉害呀

网友:
楼主  钱多也不该浪费啊

网友C:
这种故障都是秒杀的,在板上就可以直接判断哪个管子坏了,没必要全拆

网友:
还有人比偶的文笔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都是秒杀的,在板上就可以直接判断哪个管子坏了,没必要全拆

完全同意呀!

网友:
太累了吧全拆下

网友D:
楼主把图纸共享一下嘛

网友:
呵呵,有个性,个人感觉测出坏的应该比全部换掉省事的多吧?方便快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图纸共享一下嘛

网友E:
手头上也有一块富士康的G31MX-K的板子,是有复位不跑码,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头上也有一块富士康的G31MX-K的板子,是有复位不跑码,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是有CPURST#,但不跑码吗?有没有CPU_PWRGD呢,CPURST#由北桥输给CPU,CPU_PWRGD由南桥输给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