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加焊的成功率

楼主(2012-12-05):
为什么十片南桥虚汗的板子,加焊下只有2块会好?   成功概率怎么会这么低? 不知道你们大神们多少成功率

网友:
我是没遇到多少加焊南桥的,,,都是显卡,,北桥

网友:
NV的单桥几率高,,

网友:
南桥虚的几率并不高,目前我遇上的也就几个进液的加焊过。笔记本的有可能会有问题,但也不一定就是桥虚了。

网友:
南桥很多是彻底坏了   现在的南桥虚焊的少

网友:
加焊现在除了用BGA返修台,还有哪些稳妥的方法,请教下。

网友: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