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用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2-12-05):
今天收到一台T61集显的机器,用电源开机正常,用电池开不了,确定电池是好的也有电。同时用也可以,同时用开机后拔掉电源也可以,可以充电。对于用电源不触发还是比较了解,用电池没修过,不知道用电池开机要满足什么条件。主板已经检查了,没发现比较明显的痕迹。用电池测量过VINT20和VREGIN20,都有12V的电压,接下来不知如何下手了,望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VCC3SW这个电压

网友:
期待维修结果

网友:
查放电电路吧

网友:
装电池,测正常时序的各步骤。
vregin20---vcc3sw---...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二极管焊反了D20,导致开关处没电压,人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