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框开机白屏,有几根竖条纹(不明显)

楼主(2012-12-05):
今天修到一台数码相框黑屏故障,拆机后发现有两颗电容鼓包,更换后开机白屏,将排线重新拔插故障依旧,测量升压二极管输出电压只有8V,升压IC 2脚是接地的,6脚接输入电压,只有2.2V,屏幕排线旁的电容电压为1.98V.将灯管插头拔下后再测量升压二极管电压上升为12V,升压IC 6脚接输入电压变为2.8V,请教各位高手是不升压IC坏了?先谢谢了。

网友:
图片还是传不上去,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