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的国产的 富凌0.75KW变频器,秒杀!

楼主(2012-12-05):
昨天刚接到的电子弹棉花被的师傅拿过来的缝花床的变频器,开机显示正常,启动后马上保护,显示E029,百度说明书,只找到通用的,说是W相保护,这下可以秒杀了,拆机看了还是个模块的,很垃 圾的模块,国产的就只能做出这东西,其实就是把几个场管封在一起的,比进口的模块差得远,话题扯远了,回到正题,找到W相的上下臂场管,上管击穿了,直接焊开场管引脚,在外面接了个场管,查看驱动电路没有异常,光耦A314J电阻也差不多,开机测试,OK,200元到手了,朋友肯定会问怎么收了200,工控器材的维修标准就是成品器材价格的20%加上材料费,这个市面价格是1000多一点,所以收200元!明天再拿到厂里用电机测试一天就可以交给用户了。

网友A:
台达的变频器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变频器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不是台达的,浙江台州的富凌变频器,

网友:
最后一张3个灯泡啊,呵呵!!!!!!!!!

网友C:
修这个来钱快 ,越大越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这个来钱快 ,越大越赚钱。

确实,不过存在风险啊,不大不小的变频器也是一体化模块的,一个1000多,搞不好就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台达的,浙江台州的富凌变频器,

楼主 误解我了 我的意思是说 国产变频器 也就台达的 拿的出门

网友D:
如果没有原型号,建议上下管一齐换成12N60,可靠些。
MOSFET的参数一点不比晶体管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原型号,建议上下管一齐换成12N60,可靠些。
MOSFET的参数一点不比晶体管少。

这个不要紧的,我上次修的德玛变频器也是换了一个,已经用了很久很久了,场管损坏与质量有部分关系,但损坏场管的最大原因是输出有短路或者线有破皮产生打火而损坏的

网友:
相同的做法

网友:
用着可以吧!

网友:
不错,方法使用数年了

网友:
我也要改行修点其它的,修本本不来钱了

网友:
跟楼主学来一招,灯泡也可以做变频器的负载!哈哈

网友:
楼主灯泡多少瓦的

网友E:
看了楼主的乾坤大挪移,很精彩啊!!
想请教一下,外接的那个MOS管是固定在外壳上的吧?绝缘是怎样做的呢?
图上看不清是什么,希望楼主帮我解一下疑惑,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做维修的要转型不能一直搞民用的东西。要搞点工业的东西。工业的东西维修的利润还是很好的。变频器大多数是用在工业设备,不能只是说这个变频器值多少钱的事,要考虑它的用途。一个0.75KW的变频用在几十万的设备,维修的价值就要在几千元。

网友:
特别是在流水线的设备。他耽搁不起这个时间的。短时间修好,工厂不在乎值点钱的。

网友F:
楼主钻一个。还是修打鱼机游戏机好,一台400元,一天就接了3台,爽歪歪。

网友:
总的说来,修理专业机器钱来得实在!修理大众的机器,你不做,别人做去!反正也不急~楼主好技术~

网友G:
你怎么会修变频器啊?

网友:
厉害啊。搞维修的还是要百事通啊。真不容易啊。最主要的还是基础啊。基础部好的话好东西修成了坏的。兄弟我领教了

网友(2013-01-05):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的乾坤大挪移,很精彩啊!!
想请教一下,外接的那个MOS管是固定在外壳上的吧?绝缘是怎样做的呢? ...

是固定在外壳上的,这种管子本身就是绝缘封装的,所以不用考虑绝缘问题,如果不是绝缘封装的可以给下面垫上云母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钻一个。还是修打鱼机游戏机好,一台400元,一天就接了3台,爽歪歪。

这个肯定来钱快,比较新颖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怎么会修变频器啊?

您是?!!!!!!!您认识我?!为何如此问?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指点!

网友:
用灯泡做假负载好像已经很普遍了。。。看来哥要改行做灯泡去。。。

网友:
工控器材的维修标准就是成品器材价格的20%加上材料费,收费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