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游戏,想换个好点的显卡,穷人!

楼主(2012-12-05):
硬件概要

CPU AMD Athlon(速龙) 5200 (双核)
主板 映泰 N68S3+ (NVIDIA(英伟达) nForce 630a / GeForce 7025)
内存 2 GBytes
显卡 NVIDIA(英伟达) GeForce 7025 / nForce 630a (C61)
硬盘 WDC WD5000AAKX-001CA0
显示器 三洋 PRO2000
网卡 NVIDIA(英伟达) nForce 10/100 Mbps Ethernet
声卡 NVIDIA(英伟达) MCP61 - High Definition 音频设备 控制器

我玩的是英雄联盟,经常安全系统启动后屏幕黑的(不是死机),任务管理器就是游戏未响应,想换个显卡,300元以下的,换什么的好,而且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求各位哥哥姐姐帮帮俺的忙啊,大恩不言谢!

网友:
楼主 300块一下 能买到什么卡呀

网友:
二手 GT9800   价格150-200

网友:
楼主500多的HD6770 NV的显卡,买GT440 GT45O.一般三D游戏都秒杀!300多你买二手的好多都是修过的出了问题。你就只有自己哭了

网友A:
各位帮帮忙呀,俺江西萍乡的,玩游戏显卡不行,想换个,给推荐下,300以下的,玩英雄联盟、、 没办法  穷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各位帮帮忙呀,俺江西萍乡的,玩游戏显卡不行,想换个,给推荐下,300以下的,玩英雄联盟、、 没办法  穷 ...

二手的不会用着用着就出问题吧、、  俺穷人呀, 帮帮忙呀    各位走过路过的哥哥姐姐帮帮小弟的忙啊,Than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不会用着用着就出问题吧、、  俺穷人呀, 帮帮忙呀    各位走过路过的哥哥姐姐帮帮小弟的忙啊,Tha ...

对了,我玩英雄联盟的时候经常安全启动后屏幕黑的,程序未响应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索泰的显卡还是蛮不错的,价格便宜的也有好像,就看你玩什么游戏了,索泰显卡在显卡领域差不多就像技嘉主板在同行业这样的

网友:
300大洋新卡只能买GT210。220之流。还没有老的9800GT好用。但新卡不容易出问题,建议还是加个150大洋换块好的HD6770。显存有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