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开机不认网卡干了网卡干南桥结果电容短路问题!!!!!!

楼主(2012-12-05):
今接一台hp 540笔记本开机系统不认网卡。。原以为是网卡问题就拆了机,换了个网卡心片,换了网卡问题一个鸟样,就去下了个540的图纸测了电压,时钟,就是忘了测复位,,错干了南桥,

最后南桥干了也不认网卡就慢慢查,,查RST查到 的2脚没电压,就拆了电容在开机一测试,3.3v来了..装机ok...

网友:
其实也不需要干南桥,直接买个USB的网卡飞到主板上面

网友:
关健老板扣啊...不给钱买难道自己掏腰包买啊,,我说了买了usb的网卡改进去,一边接usb一边接网卡头那边,网卡头那边只接四根线 1 2 3 6就ok..搞得说么逼是经销商的机子不能那样搞...纯属扯蛋...钢鸡公只进不出的队伍。。。

网友:
是C7002短路了吧   楼主想秒杀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做维修最重要的就是细心

网友:
直接飞的可以啊

网友:
什么位置的电容啊米看懂

网友:
请问一下你是不是换拉个电容还是直接把电容拿掉没装?电容什么问题啊?短路还是断路啊?

网友:
哪的电容呀?

网友:
楼主是拆的C7002吗

网友:
是网卡供电电路的电容还是rst电路的电容,,,应该是短路  贴片的就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