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东芝M327电流跑1.0不动。

楼主(2012-12-06):
现在手头有一台日货东芝M327,T5800+GM45+ATI独显小板+二代内存+ICH9
故障现象:待机0.00,开机电流跑0.00-0.8-1.0,中间无跳变。拔掉显卡小板,有数次跳变(就像没过显卡一样)。一开始以为显卡虚了,显卡是ATI216-0707001。加焊完故障依旧,重新植株,故障依旧(显卡板的槽槽已经用洗板水清洗过)。怀疑显卡版工作电压没满足,测显卡版上1.8V,1.2V,1.8V转1.1V都是是正常的。于是刷个整机BIOS,根据版号DATE1MMB8E0找的BIOS刷的,故障依旧。于是买了块新A卡植成了有铅的,焊上去,故障依旧!!!!我干,又找了个显卡板上的BIOS(根据显卡版的版号DATE1UB18C0下的),丫丫的,电流还是一上来跑1.0就不动了,CPU也换过,内存更别说了,内存上啦供电0.9V也正常,主板上各大电感电压均正常,有CPU供电(这机子后面没NEC大电容,而且本人在后面的2个空位上补了2个330)。下班前把北桥也加焊了把,还是老样子。后来发现CMOS电池只有1.3V了,换了个3V的上去,还是老样子!!!这是要怎样啊!这日货!!!我X。求高手们指点一二~论坛提到这机子的极少,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了,求大神们给个思路。。(显卡版的问题大一点还是主板的可能大一点呢,同志们看到这贴的帮忙顶下)
GM45是带集显的,拔了显卡板,可以改成集显的吗?求指教~~ ~

网友(点评):
BIOS 没刷对 或者 板子被你弄坏了

网友A:
这帖子不能沉!!!

网友:
就没个人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
就没有人回复一下吗?

网友:
电压都测了,那时序查了没

网友:
耐心等等会有高人支招的 坚持。

网友:
有短路,查短路

网友:
等待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只会修CPU之前的,过了U就不知道测哪了

时序就是CPU前啊,复位啊,。。。

网友B:
看一下LPC总线有反应吗

网友C:
我这里抵制好多天日货了,坚决抵制下去

网友:
曾经我记得我修道过这样的现象,最后是换的显卡板才好的。。

网友D:
换个新显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LPC总线有反应吗

没有示波器。但是LPC总线对地阻值372,应该算正常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新显卡试一下

已经换过了,这位兄弟没仔细看帖

网友:
内存供电一路,看看,芯片周围有没有小电阻阻值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不能沉!!!

查下是否跑U,有木有认到内存,一些PG,复位是否到位,你这样说,不好帮你思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抵制好多天日货了,坚决抵制下去

借口吧,不会也可以用这个借口

网友:
这个我也没思路呀,如果楼主修好了一定要告诉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