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无线网卡接收不到信号的维修

楼主(2012-12-05):
今收到一联想小本,故障为驱动都正常,但无线网络找不到,重装系统后,并装官网驱动后,依然找不到无线网络(无线路由器也找不到),应是无线网卡故障,无线网卡是内制的,求无线网卡维修思路。???

网友:
昨天刚刚修了一个无线网卡驱动正常却找不到信号的,也是在论坛里找得老帖子,就是把无线网卡的20脚用胶布粘上就可以打开网卡。

网友:
检查无线开关是否正常呢?正常开启仍找不到网络?

网友:
有没有安装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有些机型需要安装此软件然后用键盘热键启用无线网卡,才能发现无线网络

网友:
恢复一下BIOS

网友:
可以确认是无线网卡坏了,但不知怎么修无线网卡的这一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