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键盘问题吗?

楼主(2012-12-06):
老师们好,方正
笔记本
,正常开机后,键盘好用,过7-8分钟后,不管摁那个键,都关机,再开机,仍然如此,只是时间缩短,,请问该如何解决此故障?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拆掉键盘使用,若一直没有问题出现,换键盘吧。

网友:
谢谢,我用外接键盘,没有问题,应该是键盘坏了吧

网友:
那应该是键盘坏了啊

网友:
有款老方正有这个现象,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是方正R211,是这种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