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检测主板上的电阻、电容

楼主(2012-12-06):
求助 如何检测主板上的电阻、电容
需要什么工具东西检测的,
主板
求助

网友:
用万用表啊不过最好把一脚翘起

网友:
测电阻最好是用风枪把电阻取下来测,这样比较准确,电容一般都是滤波的,看看2极充放电速度是不是一致即可!

网友:
童鞋 本论坛有电子元器件检测的知识 搜下

网友:
我有视频教程啊

网友:
电阻需要拆下来测,滤波电容直接用万用表量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