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电脑主板(华硕代工)加电不显示。(怀疑是批量问题)

楼主(2012-12-06):
本人手中有几十块方正台式机主板(华硕代工),表现为开机不显示,使用该主板的机器,出现故障更换主板后,使用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该故障。其中一个用户2年间更换了6块同样主板。故障都是一样的开机不显示。所有主板诊断卡显示08  D0跳变。上图片,请各位大侠帮忙判断。

这个是否是北桥坏了。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这么多主板都是桥坏。

网友:
这板子  基本都是BIOS坏

网友:
我也怀疑是BIOS有问题,你可以把好的主板上的BIOS芯片换到坏的主板上,试一试。很好换。那个8脚直插的芯片。等待你的结果

网友:
bios芯片坏了》?那怎么修呢?我先找个好的换上试一下!

网友:
按时序查吧,记着干桥是要犯错误的

网友A:
确实,我刚刚更换了好机器的BIOS芯片,正常开机。谢谢。

网友:
如果是AMD的桥的话,桥的可能性真的很大

网友A:
刚刚拆好机器BIOS芯片,更换上后,通电开机,一切OK。看样子确实是BIOS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刚刚更换了好机器的BIOS芯片,正常开机。谢谢。

既然知道了是BIOS芯片坏了,有什么办法修复吗? 坏的那个芯片还能重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刚刚拆好机器BIOS芯片,更换上后,通电开机,一切OK。看样子确实是BIOS芯片的问题。

换过BIOS芯片试过,正常开机。坏的 有什么办法修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过BIOS芯片试过,正常开机。坏的 有什么办法修复吗

先重刷BIOS试试,不行就要换BIOS芯片,一般重刷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重刷BIOS试试,不行就要换BIOS芯片,一般重刷都OK

能告诉我怎么刷吗。

网友:
不是吧,修主板的不会刷BIOS

网友:
要买个烧录器,不要太差的,基地应该有买,很好搞的

网友C:
用编程器刷呀!楼主你是不是修板的呀!

网友:
楼主还要好好学习,刷BIOS是最起码的

网友:
BIOS刷完之后,还是D0 08跳变。

网友:
我在主板上先把好的保存下来,热插拔,按上那个坏的,刷新,一切都正常,但是重启之后还是08 D0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编程器刷呀!楼主你是不是修板的呀!

不好意思。我是菜鸟

网友:
请问必须要编程器刷吗?手头没有编程器

网友:
经过确认,其他那些主板跟这个都是一样,换上BIOS芯片就能开机。看来这个主板确实是批量问题啊,。全部需要更换BIOS。

网友:
华硕就是不行,板子不标元器件名称,维修麻烦,把不得你坏了就换板子.

网友:
板子点不亮只有用编程器来刷了,

网友:
华硕的工程师也不是傻的,一般设计电子元件三年左右就坏,这样才能财源滚滚

网友:
这个主板坏的非常频繁,一直都以为是桥坏了。有一个客户2年的时间换了6块。还有一个客户换了5块。凡是使用这块主板的机器基本都换过主板了。换2块到3块的很多。

网友:
~~也遇见过这种板,但是芯片组是Intel的。直接给客户换了块技嘉的板,不过有空的话找个好板的BIOS程序刷刷看————我有编程器哦。。。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拷贝好机子的BIOS,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
各位的编程器大概多少钱啊,俺刚买个想知道亏没有

网友A:
刚刚在淘宝订了20个这个机器用的BIOS芯片组,订了一个用于这个芯片组的编程器30大洋.

网友:
这种写BIOS就可以。附上原机BIOS一分。有需要自己下载。

网友:
是必须的呀

网友:
这种主板我们这也有不少,刷 BIOS确实刷好了一些,不过还有好多不好修,这个北桥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 这种桥  这种故障   把基础一作,还不行就直接上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刚刚在淘宝订了20个这个机器用的BIOS芯片组,订了一个用于这个芯片组的编程器30大洋.

亏了啊饿的2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亏了啊饿的200多

你买的是多功能的吧 我的只能刷24 25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