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万用表笔接下晶振可以开机。

楼主(2012-12-06):
INTEL的南桥,晶振两脚一脚电压1.7V,另一脚0.5V。短接晶振开机后不跑码,只有把表笔放到晶振上才跑码。
测得跳线帽电压正常,换过晶振,谐振电容,南桥还是老问题。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人品的问题吧,照常理来说,也就那几个东西

网友:
南桥也有可能吧

网友:
谐振电容中间有一个电阻,你看一下是不是那个电阻坏了

网友:
查RTC电路

网友:
电池是不是没电了啊 谐振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查看一下电阻

网友:
RTCVCC 电路
以及 32,768KHZ 晶振 诣振电容 看一下,之前我修过一台就是 电容坏了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有时换32.768 就OK 有时我直接把电容去掉也可以。有时就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一般是南桥问题

网友:
电容,南桥。前提是电池有电的情况下。就这几个东西,。。。。

网友:
说明主板的RTC电路有问题,晶振本身,谐振电容,电阻,南桥本体,一个个查吧,INTEL很多谐振电容漏电的,直接抠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