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2-06):
一主板有时候开机正有时候开机风扇转一下停接着又开始转正常开机,现在是风扇转几秒停一下接着转完了开不开机,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内存不过有时会出现这种现象,精英板居多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不行就把小4PIN12V拔掉再触发,如果可以,就可以确定是CPU供电问题了。如果不行再查其他的如3.3V、5V等主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很多板都有这情况,测测电压

网友:
楼主你说的这种问题 一般有2种可能  1是CPU供电 一般估计短路了  2是内存条不好  先换内存条试试吧

网友:
主板什么型号的都不写,谁知道是什么故障,如果是INTEL芯片组的,风扇转一下停继续转那是正常的,在读内存:不开机就要查下各部分正不正常了,如果是AMD芯片单桥的,一般这种情况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就要考虑一下桥了

网友:
短路的板子通电过后需要先放电才能通电  不然的话是不触发的     按LZ的问题的话估计是却个电压

网友:
LZ最好把主板的型号  跟测量的结果   乱七八糟的都写上  比较好

网友:
h61的芯片,触发后转4秒左右电源和cpu风扇全停,1秒后又都继续转,就是不开机,打算借了minipci卡测测

网友:
给人们的数据也好给你见议,说现象无法回答

网友:
这。。。不知道型号。。。随便给你几个建议吧,换电源,擦内存,放电。。。。。好歹上个诊断卡,给点数据啊。。。。这你叫我们怎么帮你啊。。。对症下药啊亲。。。

网友:
电源保护啊,四口或电源接口短路了,拔掉四口解决就是cpu电路故障,一般多为四口短路,查CPU电路的上下管,CPU供电芯片,北桥,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不行就把小4PIN12V拔掉再触发,如果可以,就可以确定是CPU供电问题了。如果不行再查其他的如 ...

拔掉后不能很好触发

网友:
不要乱搞,这个绝对不是CPU供电保护,要么就是检不到CPU,要么就是检不到内存,或者BIOS坏。盘正,精英,梅捷,技嘉,都有这种现象的,断电再转绝对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