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焊接技术疑问

楼主(2012-12-06):
学习焊接,有些疑惑,总是感觉郁闷
焊接io芯片,基本上每次都能对齐,准确焊上。可是很多次焊接后,等温度差不多凉了,开机,都没问题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什么的,但是往往第二天,就有些问题,表现为io的故障,比如通电就开机,或触发不开机,直接拿风枪吹io芯片,吹几分钟,上机,马上又好,等会下午可能就不行了,又得加焊io,加焊后都可以开机,这个情况相信大家都遇到过,是虚焊,热胀冷缩导致的吗,另外大家都是用什么样地助焊材料。下午我吧我的三种助焊材料贴上来。晕,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拆下IO后,把焊盘清干净,然后上满锡,不加助焊剂,用烙铁直接焊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关键是那个什么io旁边是pci槽啊,烙铁下不去,角度不好,坑爹啊,不止一次这样了,呵呵,

网友:
焊接工艺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焊点是否发霉。。。。。。。。。。

网友:
最直接的原因一般很多人都是焊接I/O的时间过久,导致I/O本体损坏,也有的是主板其他某些问题导致一直烧I/O芯片,用久芯片不稳定的也很多

网友:
焊接还会这样啊,看来这多脚的元件真的是不好焊

网友:
通电直接开机经常遇到,有时电池放电,新安系统后自己就好啦.

网友:
应该还是焊盘的问题
氧化了吧,

网友:
主板成色还是很新的,焊点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不会是发霉,焊盘也是铮亮的,怀疑是不是氧化,导致焊接不实,一旦温度下降,可能就导致空焊。好几块板也是,从淘宝购的剪板的io芯片,拆下,换上去也是这样,芯片是刚拆下来的,温度400度左右。400度的温度吹引脚,芯片会挂掉吗

网友:
边上有东西挡住,就不好焊了

网友:
角度再不好,焊盘也不能缺锡的,至少让焊盘上的锡饱满后再用风枪吹上去,不然很容易虚焊

网友:
焊接过后最好用洗板水洗一下 然后再用捏子一排一排的刮一下 看是否有虚焊。

网友:
一般是焊盘上的锡没弄好

网友(2013-07-04):
焊接有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