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开机掉电

楼主(2012-12-06):
昨天客户拿来一主板说点不亮,我接过一试,开机就掉电,把U取下还是老样子,这下麻烦啊供电都没法量了啊,我就说先放在这里吧,这板子不好修啊,客户说好吧就走了。首先我目测了主板没发现明显损伤,那就慢慢来吧,是单桥的板子,就压下桥试试吧,哇...不掉电了啊,不会是桥的问题吧,抱着试的态度就让它上了BGA,5分钟后开机OK 了。上传下希望以后读大家有帮助啊

网友:
桥虚焊了么,
不过这下面咋还有广告呢  -.-

网友:
恩这个板子确实喜欢虚汗,不过好多掉电都不是,桥引起的!有时候供电出问题也会导致掉电!

网友:
华硕M2N68独显,大板的开机正常,不显示,能听到近入桌面的声音。加焊桥后解决。曾一次修12块同种问题的

网友:
昨天接到一样的板子,开机掉电,去CPU后不掉了,换CPU后解决!

网友:
换桥片,单桥已坏。。。。。。。。。。。。。

网友:
英伟达单桥的。。大部份都是桥虚了

网友:
哈哈,单桥的就是这个喜好

网友:
华硕M2N系列开机掉电好像有很多故障的。北桥边上

网友:
nv的主板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华硕N68的通病,上电掉电,桥虚焊

网友:
是啊,M2N68这种板最容易虚焊

网友:
我碰到过很都华硕板掉电但都没修好,其它什么牌子的都好修就华硕板我碰到好多都没修好。

网友:
这板子 桥很容易遭的

网友:
估计撑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单桥很容易损坏,所以还是建议刚换比较好点

网友:
你的图片变广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