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 进水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06):
继上次t400断线维修,这次来个仁宝点火失败维修,, 接过机来,,一看f41m,很明显的,就想到仁宝点火,随说已经很次没有修到这种机器了,但对点火电路还稍有点印象! 首先进水位置发现是触模板哪一块,刚才就是在假b+哪个位置。首先看电流0.018一下000。测试真正b+++  17.6v  待机电压也没,,找图 全板对地阻值正常,一查pcin acin都有电压,哪为啥没有待机,,测得 v+17.6v vcc5v  shdn# 8v 没开启 , 当然此时v+如果在点火没有成功,,是通过假b+过来的电压,而假b+和后面数个电容,开成一个很大的延时电路,不足以支持带动负载.即然没有开启哪就查开启,       看进水位置主要是  pu1b芯片处, 测得pu1b   pin6脚 rtcvref 3.3v正常 而第5脚没有电压.对地值测一下也无短路,经过排查发,原来是假b+与pr18断线,直接飞线ok 修后好,  好久没有修到仁宝点火,,今天正常温习了一下,,哈哈..写得有点仓促,,请见谅.. 感觉仁宝点火明白其原理,并不难修,哈

网友:
我也快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呵呵。。。修的轻松加愉快呀。。。。

网友:
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
为何叫假B+呢?如果把vin经过隔离电路过来的电压比喻成主力部队的话,那你说的假B+就应该叫作这个主力部队的侦查连

网友:
呵呵,喜欢修这种点火的问题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