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老机子亮机就一直报警。

楼主(2012-12-06):
富士通老机子亮机就一直报警,是什么问题啊 ?键盘拆了也以样

网友:
上次弄一台三星的,,问题跟你一样但是使用正常,硬件都没有问题就是喇叭一直响很大声,最后拔掉喇叭接口,,耳机接口正常到现在都没有出现问题只是喇叭用不了

网友:
报警?最小化还是报警吗

网友A:
肯定是喇叭问题

网友B:
把外设先拔掉

网友:
你的是不是喇叭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喇叭问题

不是的 肯定不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外设先拔掉

一样。你说会不会没检测的键盘也会报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