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加热才能跑马怎么办?

楼主(2012-12-06):
一个AMD4000+ X2 之前脚歪了,我弄好了就是不跑马,后来拿风抢加热了下居然能
点亮显示器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悲剧了 会花屏

网友:
这种4000+和4400+坏的最多了

网友:
换U吧,u坏了。。

网友:
OH !  看来下次得把客人好的U换来了

网友:
有可能是CPU本身虚焊了,直接换CPU吧,用不久的

网友:
嘿嘿  CPU坏了 换个吧  AMD的经常出先很多问题啊! 温度高什么的。死机 蓝屏啊

网友:
修过几片这种CPU

网友:
CPU阵脚虚焊啊

网友A:
呵呵,几十块钱的CPU没有必要冒风险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几十块钱的CPU没有必要冒风险吧!

amd 4000+ 双核 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 4000+ 双核 几十块?

TB上 AMD 3600+,最低30元不含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