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0c 网卡维修问题

楼主(2012-12-06):
手上有一雷击主板,主板能用,能正常进系统使用,就是还没开机时网卡灯一直是亮的,是数据灯。但是网卡能上网使用。问题是开机的时候会卡在网卡上,具体是这样的:开机网卡灯在闪这时还没有到桌面,鼠标已经出来了,这时死机了,鼠标动不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进到桌面了,网卡在获得网络地址时死机,有个感叹号,有时网卡右下脚图标还没有出来就死机了,但是这种死不是很多,一旦进系统了能上网了就没有事儿,用一天都没有事。
下面维修:首先换了网卡,有个现象没有了,就是主板通电待机时,网卡灯数据灯不亮了,正常情况下不开机进系统网口灯是不亮的。可惜的是死机事依然存在,没办法了。这个机被雷击过,电源也坏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子。谢谢。本人也是头一回修集成网卡的,以前都是以独立网卡加上就可以了。

补充一下,换网卡后数据灯能正常亮了,可是网卡的电源指示灯绿亮不亮了。

补充内容 (2012-12-9 15:28):
问题已解决

网友:
后来我又重新换了块网卡芯片还是这样的。对了,要是开机时不把网线连在网口上开机一般没有死机的现象,但出现过,进系统了,插网线没有反应的。上面说的死机时,诊断卡当在BIOS灯上。而不是复位灯上。对了也重新做了一下系统还是没有用的。换网卡芯片都是跟那个八脚的一起换的。没有单独换的。当然都是拆机的。

网友:
会不会跟IO有关系啊。

网友:
一般不会跟I/O有问题,网卡都是直接连接在南桥,查下网卡周边,比如说网桥,查下南桥吧,可能南桥也被打坏了

网友:
进了系统不死机就能连续使用的,用一天也没有问题的,应该南桥没有什么问题,要是有问题用一会儿或者有不稳定的现象呢,可这些都没有啊,郁闷呢。或者我把网线拔了开机,等机开好了,再插网线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
网卡都换了,就在接口和南桥上了。

网友:
接口已经换了,本来不换的,因为电源指示灯坏了,为了完整一些的才换的,不过发现其中有一个供电电阻变大了,也换了,现在两个灯指示正常了。就是获IP时死机,有时不死一直好用。

网友:
南桥控制的

网友:
我再总结一下故障,就是修过后的故障,插上网线开机,就容易死机,就是系统刚出现桌面的时候,不插网线开机就没事,开好机后插网线就没有事,但是有时插网线开机就不死机,这种情况多发生在主板没有断待机电的情况下,有时感觉板子热了带网线开就没事,不会死机,郁闷中。

网友:
嘿嘿 我今天也遇到了8100C这网卡  换了3个都没好  是AMD单桥板子  最后估计是桥问题。 客服要的很急最后加了个外接网卡

网友:
估计是南桥了,换个试试

网友:
查网卡接口后的75欧电阻,换数据泵,刷bios

网友:
问题解决了,这个主板原来自身就有个缺陷,就是BIOS问题,主板出厂不到两个月厂家就出了新BIOS,解决开机偶尔出现停滞现象,刷了一下BIOS后不死机了,试机两天没有出现开机死机的现象。附个官方BIOS页面给你们看一下子。

网友:
桥故障,基本就这么的

网友:
本来还有些想法,修好了就学习下了

网友:
   有网络隔离变压器吗?如果有的话 换那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