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06):
机型:宏基4736
版号:KALG0 LA-4493P
故障:不开机
同行拿一台宏碁4736,来说不开机,我拿过来插上电源,有待机0.02A,正常看图:
然后按下开关,电源跑到0.32A就不动了,
一看就是少电压,这个情况CPU电压肯定没有出来,一想到宏基这款型号的是有通病,相信大家都知道,大电容吧,想想会不会是电容的问题呢?光想还是没有用,还得拆开看才知道?立马叫学生把机器折开?一看,哇。。。。。。。。。。  还以为是是大电容呢,没想到都已经换成了6个小的电容了。
看来应该是在别家修过的了,不管了先看看有没有烧伤,腐蚀的地方,仔细看一下,没有明显的异常,就是电容换了,接着拿万用表在所有的大电感上面打一下遍阻值,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都正常,哪就插上电源,看一下是哪个电没有出来了,用表在CPU边上的电感测一下,0V,看来真说对了,CPU电压没有出来,在看测一下别的看下还有没电压没有出的,
当测试到PL14 的时候也是0V,
哦,看来不只是CPU电压没有,这个PL14 在显卡边上,应该是给显卡供电的,先不管,在测试别的,测了都有电压了,就CPU电压和显卡的电压没有出来,哪就先从显卡开始吧,
打开图纸找到PL14
真是显卡供电的,按时序显卡电压出来之后,EC才发出CPU电压开启信号,去开启CPU供电,既然显卡没有供电就先从显卡这里查起,3PIN,VIN,19.3V正常,4PIN VCC只有4.1V ,4PIN外接2.2U_6.3V6K一个电容,改名6269_VCORE,是从+5VS经过PR185-PR186来的,在测14PIN ,PVCC也只有4V的电压,看来不对呀,应该是5V的,在测5PIN EN 有3.4V 正常呀,哦,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电压偏低,有两种可能,一是芯片坏了,拉低+5VS电压,二是+5VS电压转换过来的电路出问题?
+5VS是经过PR185 ,O欧姆的电阻到14PIN, 哪么我们就来判断是芯片坏了,拉低+5VS电压,还是+5VS转换过来的电路有问题呢,哪就断开PR185测,结果一样,还是4V左右,这次得跑线了,一路跑到U61,这里转换过来的了,看图:
S极只有4.1V而D极有5.2V在测G极控制极,只有6V左右,明显不对呀,G板正常应该是19V左右呀,没有完全导通,顺着G极到R1795,1PIN有6V 2PIN有19V,在测Q30A,2PIN是低电位,Q30A是截止的呀,哪为什么G极只有6V呢,是不是R1795电阻有问题呀,拿下来测,正常的呀,既然正常怎么G极只有6V呢, 难道Q30有问题,直接换了,故障一样,还是只有6V,看到还有个电容C2137 测试没有短路呀,也断开,电压不变,在看+VSB是经电阻R1795改名5VS_GATE,去转换+5VS和+3VS 看图到U63:
U63的D极3.4V,S极有3.3V。这里电压转换过来了,G极控制也只有6V左右也没有完全导通呀,难道U61有问题吗? 直接了,还是一样,在把U63 也换了,还是一样,怎么回事啊,相连的都换了,还是只有6V左右,难道是板层短路不成?想了想,既然相连的都没有问题,肯定是板了, 哪就断开R1795相连的,Q30A和U61-U63 重新飞线,看图:

这个是没有飞线的,下面是飞线的图手机拍不是很清除,还望谅解:
飞线完毕,插上电源,按下开关 电流哗哗上去了,上到1.23A 左右,在测U61的G极控制,有19.3V了,S极也有5.2V了 完全正常了,CPU电压也出来了,在接屏 熟悉的ACER画面出现了,此机也修复、
维修总结:宏基这款虽然有通病,但光是能修通病是不行的,还得多了解上电时序,维修就是要仔细,耐心,多总结经验。
写的不好还望大家多多指点,在此谢谢!

网友:
牛得不行啦,,这都修好了,,时序了解的不错

网友:
楼主真牛,对时序了解的太清楚了

网友A:
支持一下,我手上也有一块4736zg的板子,待机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

网友:
板子断线有时候不好修的 支持下

网友:
维修时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B:
这款机器是有通,有的时候不出CPU电压,把大电容换了,就OK了,LZ 分析的不错呀

网友:
不少机器不出CPU供电是5V开启不正常

网友:
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开关的到EC线路有没有问题,南桥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是有通,有的时候不出CPU电压,把大电容换了,就OK了,LZ 分析的不错呀

通病早被人家干了,大电容的事,东芝遇见的多,宏基的也多

网友:
真的很棒!!很強的思路
表達的很清楚~~~查電路最花時間了~想必下了不少功夫

网友:
写得不错,学习了,飞线就得了,那是什么问题拉低了呢???

网友:
真是学习的好帖子

网友:
呵呵,修得不错,有时候我都是直接把电压给拉过去的。呵呵

网友:
你把q30断开了,不是一插电+5vs就产生,时序不是还乱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到位,请教下楼主,这个故障可以确定在,是板屋短路 拉底的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我手上也有一块4736zg的板子,待机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

确实在迅维学过之后,思路清晰许多,时序对于维修太重要了,

网友:
不错不错!以后换大电容不用取掉,在大电容旁边补2个330的就可以了!

网友:
多学习楼主的维修思路

网友:
最后还是没找到真正的幕后黑手啊,直接飞19V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