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MGF61跑CI至02不显示

楼主(2012-12-06):
磐正MGF61,此板是回收过来的,可以点亮。用了一天,故障变成了跑C1至02,不显示了,有时跑00(CPU不工作)。整版电压正常,换过IO,刷过BIOS。还是一样,请问有修到过此板的朋友吗,给个经验了?

网友:
压压北桥,看看代码会不会跑完.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满足的条件,加焊下北桥

网友:
跑02的时候应该是内存不过吧!详细查一下内存的所有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