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温度80都不转 我后来更换风扇也是不转

楼主(2012-12-06):
温度80都不转 我后来更换风扇也是不转 求解释

网友:
温控坏了吧,,直接改长转得了

网友:
改为常转试试,换风扇没有用

网友:
风扇供电 温控电路 有问题都可能不转 还有 有的奸商发风扇电源线和底线是倒的 以前遇到过 倒了也不转

网友:
温控没几个零件,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