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5v 用945废板上的哪些元器件可以实现?

楼主(2012-12-06):
想简单玩一下,不用pcb 板,想在几块废945板上面拆一些元器件  直接将12V转为5V,可以实现吗?

网友:
一般在声卡边有一个8L05的三极管就是12V入5V出的稳压IC,不用外置元件的。

网友:
两个电阻串联分个压不就有了

网友:
电流是多少呢?最简单的2个电阻就有了,或者用个78L05,但电流都小 。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78L05对地加一个二极管,再加一个MOS做扩流输出即可。
PS:加二极管是为了提高7805输出电压到5.7V左右,不然MOS输出电压达不到5V的要求。

网友:
78l05
这三个脚  怎么接?12V 接哪根? 没有PCB板,地线要不要接?该怎么接?谢谢

网友:
78L05  一脚输入,二脚接地,三脚输出。

网友:
已搞定。

要是5V再转3V或2.5V或1.5V 还有哪个管可以用?

网友:
那可以用液晶上的供电管,上面标有33就是5V转3.3V的

网友:
只有945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