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700W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2-12-06):
电源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正常使用,但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自动断电无法开机,放置一段时间以后又可以正常使用一段时间,请问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好不好修?

网友:
说一说电源型号,一般是电容问题。

网友:
热机不好,半导体器件不良或者是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软故障范围较大,最有可能一是有元件热稳定性差,导致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故障,二是元件使用时间长后出现焊点裂缝,影响电源工作。

补充一小点:贴片电阻特别是0.5W或1W的,时间长了会出现内部似断非断、接触不良的情况,本人在维修中遇到过几列,经过反复排查,历经千辛万苦啊!

网友:
估计这种电源一般都是24小时全天候工作了好些年之后停下来晾了些时日后开机出现的吧。我之前在一个厂里遇到过,都是些工业监控电脑,好几年了,退役下来给个人用,基本都是这个情况。电容都是鼓鼓的,有些还有漏液干涸的痕迹。DELL的

网友:
电源上除了一个EZCOOL的标志外没其它任何信息了,我拆开来看了一下没发现有电容鼓包的情况,所有元器件表面看上去都没问题,我用热风枪吹了一下,等下试试看情况如何

网友:
楼主是维修人员么?

网友:
是服务器的电源吗?山寨版的电源也有标签啊。

网友:
热机保护的不太好查,看看保护的时候是否散热片温度较高?风扇停转?电压异常(431等热不良)?

网友:
修这种电源用通杀的办法  把所有的电解全换了。

网友:
修这种电源用通杀的办法  把所有的电解全换了。
十楼言之有理,同感

网友:
补充一小点:贴片电阻特别是0.5W或1W的,时间长了会出现内部似断非断、接触不良的情况,本人在维修中遇到过几列,经过反复排查,历经千辛万苦啊!

网友:
估计反馈有虚焊,或启动电阻,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没有这个耐心,直接放弃!很头疼的。就像12楼说的。闲来无事搞搞无妨!

网友:
电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