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适配器开机无显,电池正常

楼主(2012-12-06):
一联想N440笔记本,插适配器开机无显,有时1长2短报警——        但是把电压下调到12V左右又正常,电池开机也正常咋回事儿啊,跪求大神们思路,小生感激不敬

补充内容 (2012-12-13 13:26):
谢谢各位大侠的两脚插刀相助,问题基本解决了,把显卡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基本解决了

网友:
19V用12V也能开机?

网友A:
保隔出问题了。修保护隔离电路,适配器那路。

网友B:
隔离保护电路,和充电部分电路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保护电路,和充电部分电路有问题引起的。

19V充电正常啊

网友C:
你把那个电池出来的那个P管换了试试,我上次也修了一台这样的是H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隔出问题了。修保护隔离电路,适配器那路。

不像啊,量了,保护隔离也就19V,正常呀

网友D:
CPU的供电部稳定造成的,你试着更换CPU 滤波电容,基本都是这样子的,有的还会引起,开机花屏,进系统不显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的供电部稳定造成的,你试着更换CPU 滤波电容,基本都是这样子的,有的还会引起,开机花屏,进系统不显示 ...

哦,CPU滤波电容会引起花屏,我是见过。还会一起用适配器不开机,电池可以开机啊?
还好进来看看。要不然以后遇到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那个电池出来的那个P管换了试试,我上次也修了一台这样的是HP的

换了也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的供电部稳定造成的,你试着更换CPU 滤波电容,基本都是这样子的,有的还会引起,开机花屏,进系统不显示 ...

我吧CPU控制芯片换了,老样子,等下换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F:
LZ换滤波电容解决了没有?

网友G:
重点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吧CPU控制芯片换了,老样子,等下换滤波电容试试

楼主的板子情况如何了

网友H:
重点测下充电芯片,部分的信号对不,ACOK,等,要不看插上电源后,各路电压有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那个电池出来的那个P管换了试试,我上次也修了一台这样的是HP的

换过了,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重点测下充电芯片,部分的信号对不,ACOK,等,要不看插上电源后,各路电压有什么变化。

我19V充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板子情况如何了

滤波电容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点查隔离保护电路!

隔离电路正常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换滤波电容解决了没有?
没有,换了个一样的,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