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上网

楼主(2012-12-06):
  昨天一个客户的机子不能上网打电话来叫上门,我带上网卡和猫杀将去了。到了一看插上网线的但是显的是未连接,好办加网卡!加好以后涛声依旧。不怕我还有新猫,呵呵换上再来!不给面子还不出。网线我也有都装上,可它还是不聊我!我的个神啊!主板坏了吗?我是新手,问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何解?当然客户没修了说他机机多换一个!不过为了兴趣问一问高手!他的是单桥,会不会是桥坏了呀?待解!

网友:
保险点做个系统先,再看看网卡灯有没有亮,如果常亮说明网卡芯片坏了,吹掉即可,不行的话就是主桥挂了

网友:
桥虚焊了,加焊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先软后硬排除,装系统还是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集成网卡短路导致,把集成网卡拔下来,查下南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下网卡的好坏吧 bios设置里面关没的  然后在考虑下桥吧

网友:
重做个系统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