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92触发掉电

楼主(2012-12-06):
今接一台式机,主板是V星ms-7392,症状是开机掉电,起来再掉电,上诊断卡,有跑马,跑到D3R然后00掉电,再起来,一直反复,有时能点亮,换过电源,擦过换过内存和显卡,症状依旧,拆机。发现cpu附近电容鼓包,果断换掉,上电。。。还是一样我勒个去!想起顾客说是用大风筒吹过以后这样的,心想也许是蓄电了,放了点还是一样。。。无语中,无从下手,查电压和工作条件都满足!V星。。。好吧,必死的决心,刷bios。。官网下的。一切就绪,膜拜一下刘老师~~~~~~~上电,顺利跑马,显了!!!!我的亲娘四舅奶奶啊~~~~

网友:
bios附上大家支持一下哈

ms-7392

网友:
电压正常还是刷BIOS试。

网友:
哈哈!学习啦   刷BIOS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撒!

网友:
V星主板  技嘉主板  电压什么的都正常的话  都先刷个BIOS   比如V星的G31 的7529  拿到主板基本上就可以说是BIOS问题了   所以 我拿到V星的主板一般先量量 电压   然后直接刷BIOS

网友:
V星很多这种问题的,比如V星G31_M2的一款循环跳内存掉电,也是BIOS问题,

网友:
供电正常不跑马的确要考虑BIOS的问题

网友:
其实我一开始也不敢确定的,但是V星bios比较容易出问题,所以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收了140块,哥乐了

网友A: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样编程器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样编程器啊谢谢

刷bios的吗?是希尔特的

网友:
我这边正好有几个类似毛病的V星主板,我决定照楼主的办法搞一下试试看。谢谢分享了

网友:
感觉V星的主板都有这毛病,一开机就不断重启,我收过来的一箱坏主板到现在还没修呢

网友:
硬启动正常就要刷BIOS

网友:
我今天就来一块V星7529不上内存不掉电,上内存就反复重启,明天刷个BIOS

网友:
搞维修是不是必须要有编程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