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7254 hp品牌主板 ver2.1上面的网卡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2-12-06):
msi 7254 hp品牌主板 ver2.1
主板已经修复,但是上面的网卡芯片被拆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想把它补上去。
谁有这个主板?可以告诉我网卡型号吗

网友:
应该是RTL8100C,你换个上去看看

网友:
RTL 8100C
我把这个主板的图传上来吧。

网友:
唉,原来的焊盘掉了2个点,一个是地,4脚,一个是avdd/avdd33,7脚,感觉这两个脚都有重复,掉了点应该没事。可惜装好后却没检测到网卡。

网友:
我一般没有网卡芯片的,给客户推荐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