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60乱修经历

楼主(2012-12-06):
一台旭日160的机器,不能触发。。。拿到后,接上电源,待机0.02,还正常,按键触发可以看到电流变到0.03A,然后又跳回来。。。拆开以后,先找待机电压,发现1631在待机的时候是不工作的。按下开关后,可以看到3M和5M有跳变,但是5M的幅度有不够,估计负载有短路,最后查到Q29的D级,也就是5VDDM电压对地短路。通过电击法,发现有一个电容短路,,,换了以后,短路排除。。。再上电,触发以后电流只上到0.07A,就不动了。。。说明还有电压没有产生。。。通过查看电路,发现这个机器的RSMRST#信号是由3VDDA电压通过U11产生的,没有受EC控制,只要产生了3VDDA电压(由1631控制产生),就会产生RSMRST#送给南桥,南桥再发出SLP5#和SLP3#,送给EC,由EC转换成SUSC后,控制产生后续电压。。。用示波器监控这几个信号,发现RSMRST#已经产生,但是居然是个方波信号,隔几毫秒就会有一个0V的负向脉冲,从而导致SLP#信号也为方波,使后续电压产生出现问题。。。因为RSMRST#同时送给EC和南桥,首先怀疑负载过重使电压拉低,所以先断开EC这边的脚(就是这个决定使我思路走了弯路),发现RSMRST#信号稳定了,不再有负向脉冲,于是怀疑EC坏,这个EC还比较特别,F010502,于是从网上订了一个,3天后终于到。。。换上EC,上电触发,电流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直接上,而是照旧停在0.07A。。。监控RSMRST#,发现还是为一个方波。。。因为南桥接受到RSMRST#后发出了SLP#信号,而且SLP#是个方波的原因肯定是RSMRST#为方波,所以先排除南桥坏的可能。。。于是沉下心来查RSMRST#信号。。。产生这个信号的是U11,查他的供电3VDDA,发现问题了。3VDDA隔几毫秒就会出现一个最低低到2.8V左右的负向尖脉冲。。。于是决定来查尖脉冲出现的原因。。。3VDDA会在出发后,经过MOS管来产生3VDDM和3VDDS两个电压,发现当断开产生3VDDM电压的MOS管后,3VDDA电压不再出现尖脉冲,于是先怀疑3VDDM有短路,但是测量他的对地阻值,是正常的。。。既然怀疑是3VDDA电压带不起负载,那么,可以加大它的输出能力,于是,找到1631的SKIP#脚,将他拉到VL电压上,使1631工作在强制PWM模式下,再上电,电流上到0.46A,再看3VDDA电压的波形,照样有一个个的负向尖脉冲。。。那是不是在产生3VDDM电压的过程中有电路设计问题而使3VDDA产生这个尖脉冲呢?于是,把3VDDM电压产生的这个MOS管的DS极直接用导线连通,再上电。。。呵呵,发现问题了,3VDDA通路中的电感马上尖叫起来了,同时3VDDA电压出现很宽的,幅度到0V的负向尖脉冲。仔细观察,发现电感已经严重变黑,肯定磁通量不够了。。。找一个同样规格的换上,把MOS的D,S极断开,上电,电流上到0.9,又掉到0.2。。。头一下就蒙了。。。用示波器观查各路电压,发现3VDDA已经很平滑了,后续的各路电压也已经产生。。。为什么还掉电呢???这时候突然想起来,没有上CPU呢。。。于是装上假负载,电流上到0.6不动了。呵呵。。。VRPWRG和CPURST#都有了。。。插上CPU,内存,走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