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屏显但无背光

楼主(2012-12-06):
接到一个华硕Z99本子,按开机键无反应,按键有3。3V  可按旁边的音乐播放功能键确能开机。这个是不是BIOS问题,这个先不管他,等等刷个BIOS再说,可能EC的GPIO脚位定义出错了。 机器开启后,屏有ASUS有显但无背光打开。拆开屏测灯管是好的,可测高压条上没有电压输入,不知道高条的电压是由显卡控制的还是EC控制的啊? 求指教。

网友:
补充一下,开机后按开机键确能关机。

网友:
集成显卡的应该是NB控制,独立的应该才是显卡控制。

网友:
查下休眠键有没有问题,屏下面

网友:
找个图纸啊,有图纸顺着高压板条件测,应该很好找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跟休眠有关系吗?休眠有问题的话是不上电的。

很多老机子休眠键坏了会导致背光不亮的,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老机子休眠键坏了会导致背光不亮的,你试试看

那高压条到底是受谁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