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T-S3L开机,2秒左右掉电

楼主(2012-12-06):
技嘉EP43T-S3L开机,2秒左右掉电,测12V没有短路,把掉12V可以开机。摸板子上也没有发热的原件,这个板子还在保,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高手指点
掉电

网友:
先测量主板的各个电压啊 你光把12V拔掉 只能说明那里没短路 12V没了 CPU电压也就没了 没CPU电压你怎么开机 各个电压是否正常 如正常 技嘉的主办可以先考虑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查下mos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既然你拔了12V不掉电
那你的12V供电肯定有短路的,查MOS管,滤波电容,驱动芯片等

网友:
杳后级有没有短或少电压

网友:
主板还没有过保,碰到这种我们一般建议返厂。因为觉得电子这东西谁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啊

网友:
MOS管的电压有没有呢?测测就行了先不要动刀,哈哈保修

网友:
12v那只能说能触发不掉电不能说明是点亮。。因为拔了12v cpu不工作的,没有检测到12v短路的话,也可能是软击穿。2秒左右才掉电的话12短路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后极有短路保护了,板子有保修的话建议还是保修比较好的。。

网友:
EP43这种问题我遇到过很多,这种板子大部分网吧机都在用,很多都是CPU座子的问题,你用灯座罩下座子是否有空焊点,清理一下CPU座子然后把CPU重装,上次解决了十多片都是这个问题,不行再刷下BIOS看看

网友:
这个BIOS很爱坏的

网友:
四口电源保护了,查CPU电路的MOS管,CPU供电芯片,还有桥

网友:
掉电不是短路,,仔细查查几大块电路问题!在排除之

网友:
加焊IO。可以搞定。

网友:
如果CPU供电电路没有MSFET软击穿的话,IO具有侦测电压功能,找到图纸看cpu供电脚到IO侦测电压的那颗电阻,找到后去掉那颗电阻试试,我原来遇到过,就这样修好的

网友:
加焊CPU座试试!

网友:
只有看图纸差线路 这主板我也遇到过 无图无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