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开机蓝屏 能修不啊!

楼主(2012-12-06):
如题

内存开机蓝屏

内存能修不呀?

网友:
测试下,确认内存坏了。啥坏了就修啥,没啥不能修的吧。

网友:
那可能是不兼容。

网友:
不兼容的情况多

网友:
看看你那个是几代的,现在内存这么便宜,有些没有维修的价值啊!

网友:
内存一般都没办法修。。换一条吧

网友:
以前一代的修过  现在的2.3代修不了

网友:
内存不是很贵换一条啊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一条

网友:
内存 维修 一代的 维修的多 现在的都不修了 那芯片不好焊 还得置锡 麻烦

网友:
用RAMDisk 软件检测那个芯片故障,那个坏,换那个。。。还有检测排阻 和刷spd

网友:
RAMDisk 软件 怎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