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 am2 v1.2 无cpu vcore

楼主(2012-12-06):
论坛上曾经有一帖说这块板很垃圾,我信了。
二修板,原来的故障可能是内存插错了,也不清楚上家是不是专业维修的摘电容时把焊盘都搞掉了,内存槽背面还有一处很宽的线都被烧断了

经测被烧断的是vddspd,搞不明白此板内存3和4槽240pin接vddspd也就是和pin238直连的,为什么1和2槽240pin接地,难道4槽板都是这样,是国际惯例吗?
这块板接到手上是不触发,我没有跟过饼哥的班儿,所以对nv芯片的板的上电时序尤其是此板的特殊设计不了解。测了下开机针上有5v,桥待机3v和1.5v以及32.768、25mh2都正常。测到it8716f-s 时67pin 5v 85pin rsmrst# 0.18v 此pin接一4.7k电阻,阻值正常,测4.7k上拉端对地只有16,摘掉4.7k电阻rsmrst#电压回升到1.9v ,但始终没跑出来4.7k到哪儿去了,测板背面debug点pwrgd-sb 有3.6v 无奈只好上论坛下了个图,看到rsmrst#通过4.7k连接bios 8pin tbl (写保护)低电平正常。其实当时是弄混淆了一个概念认为nv芯片io的rsmrst#就是pwrgd-sb ,闹不明白有现成的芯片不用去搞什么标新立异,这不是浪费吗。

并且看到了帖内提到的特殊的触发条件mem-vld.

此板不触发也是缺少mem_vld,没有mem_vld是因为1.8sus没有正常产生,这个板待机就有内存供电的,联想起内存槽上的伤疤,看了下供电芯片是rt9214

1和5pin 5v 7pin 1.2v q86和q87正常,换rt9214后1.8vsus出来了,mem-vld 3.6v, 短接开关正常触发。内心很舒坦,因为看到诊断卡上都正常了,但为了保险上u前测了下vcore 0v,上真u继续测cpu pwm isl6566crz  7pin 5v  37pin 3.6v  vid上接电阻rn8阻值正常,并且有3.3v,各boot pin有12v,各pwm pin 却没有电压亦无波形。

奇怪的是37pin 却有cpu_vrmpwrgd 3.6v,换芯片试的时候出了个小插曲,这种qan封装的小芯片焊起来是不好弄,不过我还是相当自信的,测焊盘到各元件正常,但代换芯片后就是有一个上管g极对地无穷大,加焊的焊盘都掉了两个脚,最后发现芯片边上有个过孔虚了,最后上管对地正常了,却忽略了下管,上电后烧了下管。于是将这组上下管连同换上去的芯片一同重新代换全新的。供电 en boot分别是5v 3.6v 12v  测到的vid逻辑电压如下图红框内:

还是没有vcore,但代换后vrmpwrgd成低电平了。测了所有的周边元件,补焊了周边的过孔,16pin ref 0v 外接的c17接地脚对地无穷大,补线接地后电压还是0v。
帖结束前首尾要呼应,这是块垃圾板,元芳,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最后为新人奉上图纸和转载饼哥的主板维修流程(密码:www.chinafix.com.cn),因事先为征得饼哥同意,不当之处还请见帖后处置,本人无意见。
chinafix.com.cn迅维网_NF4 AM2

网友:
你的耐心还真好···用这么长时间搞这个···   或许就是某个供电芯片烧了···

网友:
又是一个NF板.......

网友:
今天收工前又和此板抬了抬杠,把isl6566焊盘及周围元件又测了一遍,发现第4pin不接地,图纸上是到地的,飞线到地后重新换了个isl6566。上假负载有1.2v,无vrmpwrgd,上真后无输出。上下管始终无波形。作为抬杠的代价换了三个芯片。怕了你了。

网友:
兄弟你真有耐心,要是我看到这板就不想修了,这板桥坏的很多

网友:
兄弟真有耐心.. 不过.慢慢水平就练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