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式机不能启动

楼主(2012-12-06):
我的台式机早晨还好好的,到了晚上主机运行,显示器为黑屏。到底是什么原因?
黑屏

网友A:
急等解决!

网友:
我晕,你这个范围也太广了吧..看下显示器有没有无信号输出,主机开机蜂鸣器有没有滴一声,初步判断一下是主机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内存松了,还有把BIOS放电试试,你的显卡是不是独立显卡,如果是独立的话就把它拔出来擦一下,如果不行的话你还是送维修站把